翰视奇 HG 281d 一闪就灭

楼主(2016-09-25):
有人说  不定时黑屏 此处有通病   换过后还是一闪就灭

高压板去保护后 可以用长亮  可是  亮的不完全 中间部分比较暗

灯管  没办法测  测个灯管  把我的测灯管的都烧坏   灯管太大 带不起
  哪位遇到过  这个是哪里的问题   个人怀疑是高压板的问题  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遇到过   给说说 看 要是灯管的问题   就不好搞了  灯管是U形的

补充内容 (2016-9-28 13:30):
机子已经搞定   去过保护  多烤机  调节一下 亮度之类的  还凑活  不明显了 已经

谢谢的大家

网友:
有没有人呀  都在忙吗   说说话呀

网友:
换灯管试试

网友A:
要是灯管的问题   就不好搞了  灯管是U形的  也没有现成的

网友B:
你这个还是换灯管吧,,,

网友C:
还没有换过这种灯管

网友:
高级货,没换过这种

网友D:
我前几天换屏的机器跟你这个挺像的

网友E:
楼主可以尝试改成LED套件,LED套件亮度可以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灯管的问题   就不好搞了  灯管是U形的  也没有现成的

U型的可以拆出来换的

网友:
    这个比较难吧

网友F:
改led吧,我这遇到大屏灯管坏一般都是改led 不用备各式各样的灯管

网友G:
直接采用替换法就知道了

网友:
机子已经搞定   去过保护  多烤机  调节一下 亮度之类的  还凑活  不明显了 已经

谢谢的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还是换灯管吧,,,

机子已经搞定   去过保护  多烤机  调节一下 亮度之类的  还凑活  不明显了 已经

谢谢的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换过这种灯管

机子已经搞定   去过保护  多烤机  调节一下 亮度之类的  还凑活  不明显了 已经

谢谢的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前几天换屏的机器跟你这个挺像的

机子已经搞定   去过保护  多烤机  调节一下 亮度之类的  还凑活  不明显了 已经

谢谢的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尝试改成LED套件,LED套件亮度可以的。价格也不贵。

机子已经搞定   去过保护  多烤机  调节一下 亮度之类的  还凑活  不明显了 已经

谢谢的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led吧,我这遇到大屏灯管坏一般都是改led 不用备各式各样的灯管

机子已经搞定   去过保护  多烤机  调节一下 亮度之类的  还凑活  不明显了 已经

谢谢的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采用替换法就知道了

机子已经搞定   去过保护  多烤机  调节一下 亮度之类的  还凑活  不明显了 已经

谢谢的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已经搞定   去过保护  多烤机  调节一下 亮度之类的  还凑活  不明显了 已经

谢谢的大家

能修好就行。

网友:
这种灯管我还没焊过

网友H:
您这是电视机吧?您去保护亮了就收工啦?这有点不保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已经搞定   去过保护  多烤机  调节一下 亮度之类的  还凑活  不明显了 已经

谢谢的大家

不客气,一起探讨,共同进步

网友I:
        我想扣你2分,去保护维修,完全忽略安全隐。
保护是电流过大而设置的~,你去掉了,要再出故障,如灯管坏,会烧坏电路板什么的,产生更大的故障,会烧坏电视的~
给你点个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您这是电视机吧?您去保护亮了就收工啦?这有点不保险吧

呵呵    经常这样搞  没问题的  只要灯管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想扣你2分,去保护维修,完全忽略安全隐。
保护是电流过大而设置的~,你去掉了,要再出故障,如灯管坏 ...

哈哈哈 看来你很敬业  不过我去保护的原则是测灯是好的 高压部分没有明显故障   才去的   几乎没有出现过返修情况  呵呵呵

网友:
一闪就灭 灯管 高压条的问题呀 驱动板什么问题

网友:
小小白学习了

网友:
测试一下   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