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q470没有待机求助

楼主(2016-09-25):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51125 除了16脚主供电有19V,其他全部没电压,13脚EN分压是空料,只去U504的3脚,阻值正常,没短路。IC的3脚REF也没有2V。先不管是触发才出3v 5v,现在死活不出8脚和17脚的线性电压。测过阻值都在400多。电容换过。IC 换了几个了。求组一下,这个芯片满足什么才会出线性。正常来说,是有主供电,和13脚EN,外围电路正常,就应该出线性。可图纸上面,13脚根本就不可能有电压。所以头疼了。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51125,16脚供电。然后13脚开启,然后才是LD5,LD3。你这个13为低肯定不正常,可以直接把13脚的焊盘挑了。这个芯片的13脚有个定义是非低即高,然后再看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1125,16脚供电。然后13脚开启,然后才是LD5,LD3。你这个13为低肯定不正常,可以直接把13脚的焊盘挑了。这 ...

断了13脚,线性有0.几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了13脚,线性有0.几V

断开13脚,13脚电压多少,LDO3和LDO5偏低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