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VA显卡板,芯片216-0683013

楼主(2016-09-25):
淘个ASUS F8VA显卡板,芯片216-0683013,二手便宜的,这机器不值钱的,贵了没意思,有的加Q1603622336,也可以直接回复
芯片
显卡

网友:
便宜的怕你不敢用哦,我这就有块,修过的。估计用不到一个月就得挂。这机器温度很高

网友:
不知道这个F8VA显卡是否和F8Tr的显卡通用不,我看外观一样,F8Tr是AMD平台,拆掉独显也能正常使用,我有2块独显都是好的,F8VA是INTEL平台,没试过我这2块显卡能不能用在这个机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