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H61战警版V2.1复位正常不跑马不知是不是通病

楼主(2016-09-25):
盈通H61战警版V2.1复位正常不跑马。 主板测量供电都正常,PCIE时钟也都正常,复位也有3.3V,就是不跑马,CMOS放电也不行,就到网上下了个BIOS,刷上亮了,不知是不是通病,附图 这是亮机图,

亮机BIOS,绝对OK,放心下载

网友:
修到多应该就是了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修到一个没CPU供电

网友:
确实是通病,刷了就好

网友:
这个确实bios坏的多 已修好3片 都是bios

网友:
这个确实bios坏的多 已修好3片 都是bios。

网友:
盈通,梅姐的好多都这样。

网友:
此板是通病

网友:
试试 刚才下了个不行

网友(2016-11-03):
正好需要,我也有个点不亮,电压正常的,下来试试看

网友:
修了几次 要么是12v短路 要么是bios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个也是这种情况,刷个试试

网友:
楼主真是好人啊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我遇到过  估计是通病

网友:
现在的主板 BIOS还真多,不管什么牌子的

网友(2016-12-07):
我也是刷了就好

网友:
所以说,现在都要把修好的主板备份一下Bios,很多主板都是Bios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