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能软关机

楼主(2016-09-25):
手上有台东芝的笔记本 不能软关机 点关机后电压还有 不能断电 一般查哪里

网友A:
迅维实地的学员  这还要问?

网友:
最简单的先刷BIOS  再试机

网友:
重装系统呗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首先系统排除软件问题、然后BIOS、再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实地的学员  这还要问?

同意

网友:
基本系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迅维实地的学员  这还要问?

迅维的不一定各个都很牛逼吧

网友C:
我只是 第一次遇到这种故障 我是修台式机的 还有 我发这贴只是没有下载分了 下载程序了 都知道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的不一定各个都很牛逼吧

我只是 第一次遇到这种故障 我是修台式机的 还有 我发这贴只是我正要下载这机器的程序时没有下载分了

网友:
ACPI电源管理,我记得上次碰到这种情况,最后换U好的

网友:
楼上的,还扯到CPU上去了,,太牛B了,这年头,没什么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 第一次遇到这种故障 我是修台式机的 还有 我发这贴只是没有下载分了 下载程序了 都知道是BIOS问题

hh哈哈 原来是刷分啊

网友:
先软件  排除系统 然后刷BIOS  然后排除外设  最后再看是不是板子。。。一个一个的试验 哪里有捷径可走?

网友:
进PE看看能不能关机  可以就先重装系统

网友:
系统排处的话,网卡南桥都有可能

网友:
这个要排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