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掉电一例 通病

楼主(2016-09-25):
今天接修一个联想Y470上电1.32持续两秒掉电。先进论坛看看有通病不?一搜还真不少。什么刷BIOS D 。我找了N个刷进去还是一样的一样的。还有说加焊CPU供电管理芯片的。。。一看就乱搞的,客户一个劲的催。说下午出门必须带走。。。难道这钱咱就不赚了?不对。仔细分析下。。。1.3 这种I3的机器到了过显卡的电流了。去掉显卡供电。。。依然如此。。。仔细想想。。来的时候机器散热堵住了。是不是显卡问题?上BGA机器。。。六组温度曲线下去。。测试哈哈哈 。亮机。所以这个机器掉电的通病就是显卡虚焊。。别绕弯路

网友:
忘记上图片

网友:
亮机图片

网友:
亮机图片刚穿错了

网友A:
通病机器 , 主要是显卡太靠近左屏轴,而且这个机器屏轴塑料太松 。每次翻盖都会震动, 我的意见是把屏轴松一下 这样不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机器 , 主要是显卡太靠近左屏轴,而且这个机器屏轴塑料太松 。每次翻盖都会震动, 我的意见是把屏轴松 ...

和屏轴没关系。散热不处理。温度引起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显卡问题多啊

网友:
表示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1

网友:
悼电和显卡虚焊有很大关系,但不是所有的都是显卡虚焊呀!

网友:
前几天接修一台,V470悼电,结果换了散热管解决问题!

网友:
A卡问题蛮多的

网友:
不认显卡的也多

网友:
引起掉电的故障太多  具体还要检测后判断

网友B:
这机器显卡是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显卡是通病吗?

是。通过论坛上看的现象应该都是显卡故障

网友:
我感觉什么都要讲原理来的,不是每台都显卡的问题的,比如说显卡供电不正常会怎么样啊

网友C:
我怎么没见到过显卡虚焊 的,,乱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没见到过显卡虚焊 的,,乱说的吧

你见过两条腿的猪吗?没见过不等于没有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机器就AMD显卡的有这毛病

网友:
这机器显卡人容易出问题   这板子也是异形板

网友:
楼主注意了,不是显卡虚汗 ,多半是显卡坏了,可能会返修哦。

网友:
这个机子也就这些通病,

网友:
还有个大电流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