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BGA,焊盘上有两个点是连着的,正常吗?

楼主(2016-09-25):
刚学做BGA, 拆了及格芯片,碰上两次 焊盘上面有点是连着的,有一两组吧。。
正常的应该是每个焊点单独的。 但这种焊盘能连在一起的,应该是本身就是连一起的,连线掉漆上了锡才看见两个焊点连一起吧?这种情况怎么办?
芯片

网友:
两个锡球跑到一起了吗

网友:
有的连着是正常的 我以前也发现过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都是一样的点,只是你把绿油弄掉了

网友:
有点久是连在一起的,多注意看看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