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 REV:2.01 进PE重启 蓝屏

楼主(2016-09-25):
中午接到快主板 P8H61-M LX3 PLUS R2.0主板,说装不起系统 进PE重启。试了一下  进WIN8 PE 快到PE桌面就重启了, 进WIN7 PE 就直接蓝屏了。有人遇到这情况嘛,指点下   已经解决。BIOS引起的.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BIOS引起的!

网友:
BIOS问题?少见

网友:
一般这话都是先排除下可以更换的

网友:
难以置信

网友:
在BIOS里把声卡 ,网卡关掉后看还蓝屏不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