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无点位小修全版无复位SOYO机器(奉献经验。一起学习)

楼主(2016-09-25):
版号:SY-A78ML-AL.VER3.1故障: 能重复触发。 (希望大家能奉献下经验一起学习。谢谢!)
昨天晚上收到这个机器 开机不显示。让客户留机。。我吧 没什么经验。。一看全版没供电。无图无点位。瞬间懵逼了。。想找找SLP-S3 那些信号 只能是想象了。。
论坛找了下没找到什么。。多是BIOS。。

按徐老师说的。。按时序慢慢搞吧。。上电 上假负载。触发。测量 PCIE  A11  没电压。A14  0.45。内存PWM 上下管  测量 0.11这。。电压 明显不足。其他供电也没用。。IO 是RT8758   2脚 13脚 供电正常。45脚RSMRST正常。。。其他没法弄了。 好吧 断电。打直。。没发现断线问题。。迷惑了。。喝杯水。。完事了继续。查内存供电控制芯片。上电测量。该芯片是PU0109 。。没找到引脚定义,但是!!!。。。论坛有师兄说过。。PU0109与 RT9199 RT9045可以互换!嘿嘿。于是查  RT 9199 引脚。。

看吧  5678 脚 结果测试都是5V  。。134脚没用电压。。。问题就在这里。没供电。没供电。没供电。。。。我在心里默念三遍。。。眼睛一扫。 左手边 一样的芯片。。1脚3.3V。。嘿嘿。。你们懂了吧。。于是乎  飞之。尝试下上电触发。。。嘿嘿 复位 出来了。。。嘿嘿。。心里那个莫名的激动呀。。理解下 我这个小白。。谢谢!。。上CPU  内存 OK !。装机搞系统。。最后说下我这个小白的最大缺点。。你们看到了吗?下图。。。。很明显奥! (白色的是我飞的。。师傅拆了 黑色的是他飞的。。膜拜吧)

谢谢大家看我打完这么多废话。。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祝大家工作愉快!师傅说给我加分的好基友。。天天都能秒杀奥。不信试试看。。。。

网友:
有前途,继续 加油!!!

网友A:
这里损坏的就是内存基准电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损坏的就是内存基准电压芯片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损坏的就是内存基准电压芯片

有点小无招。。这种芯片肯定没备货 。。只好 借东风了!。。

网友:
飞线的都是大师。学习了。

网友B:
貌似VTT电压大多都是采用这种转换方式。

网友:
飞得一手好线

网友C:
你不是说那个没有内存供电么?怎么到后来成了内存的 负载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说那个没有内存供电么?怎么到后来成了内存的 负载供电了???

这里推测内存供电没有产生也会影响负载供电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说那个没有内存供电么?怎么到后来成了内存的 负载供电了???

尝试性的戳了下。。。

网友:
不错  一般很少关注这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VTT电压大多都是采用这种转换方式。

有的是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