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问题!我的电脑接硬盘大量坏道,接其他电脑没问题

楼主(2016-09-25):
自用的z97-k,自己接了一个128的固态和2000g的希捷机械硬盘。使用没问题,就是再一挂上一个硬盘,打开分区工具就死机,然后提示大量坏道,但是吧这个硬盘放在其他电脑检测就没问题,而且使用正常,请问一下大神这个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供电有问题?

网友:
供电不足哦

网友:
同意楼上的,检查下电源,数据线!

网友A:
供电是航嘉700w,带gtx970,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是航嘉700w,带gtx970,没问题

先换个电源试试嘛,这个多少w不代表它就一定是好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坏的 时间长了硬盘也会坏的

网友:
换个电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