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一体机ET2020A 15秒后关机 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6-09-25):
今天接收到一台华硕一体机ET2020A的,15秒后会关机,刷过BIOS,好了一次,发现又边一竖排的USB口都不好用,5V供电有,但数据+数据-阻值只有几十,数据阻值异常,下边的两个USB口都可以正常使用。看了论坛上边的帖子,说是USBOC#信号被拉低,我这个是1.3版本的 点位图找不到,都不知道USBOC#在哪个位置,还有我这款主板没有USB小板,都是一体化的,还望高手指指招。

网友A:
看看有没有822  换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822  换了先

有好多个822呢  不知道换哪个  而且我都是挨个量了822的阻值,都是8.2K这样,也要换吗?

网友B:
USB 数据+ 数据- 阻值都偏低了  还想什么822呢  信号直通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 数据+ 数据- 阻值都偏低了  还想什么822呢  信号直通南桥的

原来如此,那另外的一组USB怎么可以正常使用呢,不是全部的USB接口不好用才和南桥有关系吗?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图纸吧

网友:
数据+数据-阻值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找下看看USB连接的线上有没有小六脚,有的话,拆掉。

网友:
ASUS 很难搞啊

网友D:
今天接到一台,三合一的CPU我都拆掉了。我已经确定是这个CPU的问题,原来还显示,但它的待机有0.1当时我就奇怪,这能点的亮吗?结果能点亮,我就不管了。
那个是系统进不去。卡LOGO很久才过去,我想系统弄好就算了,结果硬盘检测不到,进PE死机,怀疑硬盘有大量坏道。
就把硬盘取下来,放天台式机上测,没有一点问题,那有可能是主板问题。
正想把我的硬盘放上去,再确认一下,然后报修主板的问题。
结果,点不亮了,死活不亮了,电流0.8,天,我都没动过主板,那盖子都没打开,就把硬盘取下来。
我估计这机故障就是不稳定,会导致硬盘认不到,或者不显示了。
正好,我拿就不显示了。
就像昨天我修的V星的主板,进系统就大花屏。好几次都这样,结果最后一次不过内存了,不显示了。
问题就是VDDA2.5电压不稳定。有时2V有时1.5V,换了小5脚芯片就正常。拷机无任何问题。
这台一体机就这样,但这种维修上情况,客户他们不懂。
他们只知道拿过来进不了系统,完了,到了你这个连显示都不显了。
幸好客户也在旁边全程看着,他也知道我没动什么,所以也没说什么。客户也是个明事理的人,要是倒霉的,不修,就要你恢复原故障。你怎么说。
那就修吧,测3V,5V 待机,5V有400多阻值,而3V只有50几,估计是轻微短路。
我几乎对照点位图,把所有去的地方都排除一下,什么小电容,一个都没放过,包括CPU上有一颗小电容。
但都不是。就只剩下CPU了,我手摸很久,摸很多遍,基本确定是在发烫的。
报价,拆掉CPU后,阻值正常有三四百,直接打CPU上的阻值完全短路了0欧,插电源,待机也正常了。
这就证明了,待机0.1是CPU的问题。所以那机一开始拿来待机0.1就有问题,但那时还点的亮。
另外,我这个机子,那三个USB也用不了。
等后面我CPU换上来,我看能不能使用,再告诉你,这样你可以换一下看下。
这个点位图:论坛有1.1的,我看了,基本对的上,这个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5477-1-1.html

网友:
解决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下看看USB连接的线上有没有小六脚,有的话,拆掉。

六脚的位置是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接到一台,三合一的CPU我都拆掉了。我已经确定是这个CPU的问题,原来还显示,但它的待机有0.1当时我就 ...

这CPU 要多钱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外设的问题啊

网友:
全新90,测试80。

网友:
维修过这问题的台式机主板换的排阻,你找试试桥附近的822换了试试吧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