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820-3437-B进水简单维修

楼主(2016-09-25):
A1466 820-3437-B轻微进水,拆机清理后 接可调电源待机0.01 ,不自动上电,不触发 。查PP3V42_G3H已出,测量smc 供电正常 但是没有复位, 查SMC_RESET_L来源于u5110,其外围供电都ok,直接拆掉u5110,接电源自动触发,更换u5110,开机正常。

网友:
我这台自动上电到0.68然后一直循环重启 不显

网友:
我现在有个A1466,插适配器就自动开机,用几分钟会自动关机,如果适配器一直插着不拔关机后按开关不出发,拔掉用电池可以开机,充电也能冲,会不会也是这个U5110的问题哦?

网友:
上次修到一台也是不触发,故障差不多,也是没有SMC_RESET_L,但我那台是EC坏了。

网友(2016-10-30):
顶一个,厉害。什么像你一样这么牛

网友:
好像是ec复位

网友:
可以呀 我都很少修到苹果的

网友:
是不是这个u5110处进的水啊

网友(2016-12-09):
运气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