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G41C V2.1无CPU供电和屏幕字母发黄维修

楼主(2016-09-25):
盈通G41C V2.1无CPU供电和屏幕字母发黄维修:今天同行发来一块盈通G41的主板,说是清灰之后不亮了,CPU不发热,收到主板后,一看确实不发热,就量了其他供电都正常,没CPU供电, 测量CPU供电芯片的Vin脚,en脚,都正常,不输出供电,无意间看到右上角有两个电阻有点脏,用洗板水擦擦还是脏,就取下来加焊了一下,重新上锡,开机亮了 量了之后发现屏幕显示的英文字母是黄色的,感觉VGA接口应该有问题,仔细一看有个小六角的芯片上面也是很脏,像腐蚀了一样,就也取下来重新上锡,加焊了一下,开机屏幕不发黄了, 这是主板型号,加不加分没关系,只是分享下个人的维修经验。一般杂牌主板没图纸没啥的,只有靠经验维修。以后大家碰到类似的情况也好下手了。

盈通G41C V2.1亮机备份BIOS.zip

这是亮机备份BIOS

网友:
图中加焊的电阻是RP59和RP74,图中加焊的小六角芯片是UL10,发的太急了,忘了说明了

网友A:
修板检查外观很重要啊,很多问题都是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板检查外观很重要啊,很多问题都是看出来的

特别是不好修的杂牌主板,更要看好外观

网友:
修得这么快感谢分享

网友B:
后面那个是防静电的管子,应该是行场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那个是防静电的管子,应该是行场信号的

推测也是起到钳位行场信号工作电压作用

网友:
经验好重要的,修板马虎不得呀

网友:
加分   眼力跟技术高超

网友:
实地出来的老徐都会先让看外观,第一项就是外观检查,有维修思路作业,如果按照老徐的思路楼主可能少走点弯路。

网友C:
CPU供电条件是什么,有详细的介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条件是什么,有详细的介绍吗

供电,开启,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