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2e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9-25):
    开机电流有跳动,到然后电流掉到0.21a。不动了,刷BIOS无果。无思路了

网友:
电路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能说的具体点么

网友:
cpu电压没工作

网友A(2016-10-25):
后来终于修好了
哈哈

网友(2017-09-20):
引用 网友A:
后来终于修好了
哈哈

请问是哪里问题 我遇到两台了都没搞定

网友(2019-05-31):
修好了也不说哪里的问题,不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