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88 键盘用不了

楼主(2016-09-25):
dell 1088 键盘用不了 键盘换过了几个了 EC换过了几个都还是一样 求大神告诉是什么问题啊
DELL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键盘都是EC控制的 ,,这机器通病就是EC

网友:
怎么坏的呀,如果进水的话,重点查一下线路,并排电容是否短路

网友:
差电路啊,供电 到ec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