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P5G41T-M LX3不触发的维修

楼主(2016-09-25):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的P5G41T-M LX3主板,按开关没反应,用万用表测开机针有3.3V电压,测量开机瞬间,电源绿线没被拉低,跑点位图发现,开机线路和绿线进入IO  NCT5571D,测量线路没有断线,按开机键,IO不能拉低绿线电压,量IO触发条件,发现南桥的唤醒信号到IO的33脚没电压,南桥没工作,转战南桥的工作条件,发现晶振没波,换了晶振后,开机触发成功,成功修复

网友:
台式机习惯性先32,768 再跳帽

网友:
晶振换了最好谐振电容一起换 了

网友:
:handshake:handshake

小宇电脑科技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你这水惯的有点太明显了吧

网友:
维修主板有时序就按时序一步步来就会有结果   VCCRTC  RTCRST  32.768.等

网友A:
不开机主板,我感觉晶振坏的多!

网友:
南桥的唤醒信号如何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主板,我感觉晶振坏的多!

我碰到IO坏的比较多  晶振只换过十多个  还有几个是跑乱码的

网友:
晶振坏了,这个还是比较容易发现

网友:
台式机的晶振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IO坏的比较多  晶振只换过十多个  还有几个是跑乱码的

有点换完晶振  还是一样   那就是南桥坏了  修了好几块

网友:
台式机换晶振,焊桥,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