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进系统 打网页三分就断电

楼主(2016-09-25):
  有哪位大神碰到过 要怎么解决    网卡芯片发热        开机后不要打网页   一小时也不会断电

网友:
直接先更换网卡再说

网友A:
发热就换了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热就换了试试看

换芯片   网卡正常  目前CPU旁边 的电感发热好高  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