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一体机亮下灭维修

楼主(2016-09-25):
联想b320一体机,开机亮下灭是灰屏 不出联想logo,论坛上很多说是APL5930坏了,直接换。换过故障依旧,然后刷bios,这个板子有4个bios,先刷了u20,和u38,故障依旧。用示波器测u38第一脚有波形,应该是机器跑码了。应该不是bios坏了,再回到最初,量了下APL5930 4脚不输出1.0v显卡电压,8脚无使能信号,看使能信号是GPU_PWRGD,既然跑跑码了这个信号应该有的,再看后面还有pq79,会不会是这个拉低了GPU_PWRGD,果断拆掉pq79,再试显卡电压有了,开机显示正常,仔细看了下这个pq79也就是个保护电路用处不是特别大就不装了,装机测试都正常。分不多了望大神加点分。

网友:
没有量下PQ79吗

网友:
楼主 干这行多久了  挺精炼的

网友:
pq79没坏是后面控制出问题了,但控制不好修,所以就不修了直接拆掉pq79

网友:
一看还以为又杀了一个通病  呵呵

网友:
场馆拉低好信号

网友:
我也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pq79没坏是后面控制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