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接主机测12v有12.1V,接主机测有12.3v为什么?

楼主(2016-09-25):
电源不接主机测12v有12.1V,接主机测有12.3v为什么?(都是用万用表测的)
新买的电源,才用2天,为什么会这样?
台达NX350

网友:
楼主这应该是正常现象........

网友A:
我想知道为什么 接着主机测试,电压变高了。。。。
其他+5V  +3。3V电压都没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为什么 接着主机测试,电压变高了。。。。
其他+5V  +3。3V电压都没变化

发2张图来看看,我手上的杂牌电源也是这样,空载时候电压要低点,带载后电压反而比原来高个0.1---0.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2张图来看看,我手上的杂牌电源也是这样,空载时候电压要低点,带载后电压反而比原来高个0.1---0.2V

没必要发图片,电源全新的才用2天。应该没有故障,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带载会比空载+12V高了0.2V

网友:
空载和带负载有差别,是很正常的,电压取样电压发生了变化,3伏和5伏电压的变化,导致整个电源的工作状态发生了变化,楼主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学习一下电源原理。

网友:
这是正常的,12伏,5伏,3.3伏只要在5%内是正常的。部分电源空载时电压会偏高或偏低,也是正常的。

网友:
别的电源设计是空载时电压低,带载时电压升高,台达的空载设计电压比其它的电源高一点而已,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还要问,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C:
银牌维客,还问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为什么 接着主机测试,电压变高了。。。。
其他+5V  +3。3V电压都没变化

有些电源是这样设计的。比如空载时流过驱动变压器的电流比较小,开关管B极电流较小,导至开关管的ce极电流较小,输出电压比较低,负载正常时。驱动三极管的电流也正常了。还有的电源是为了防止空载时烧坏其他元件,而让空载时电压过低,如长城电源,空载时12伏电压只有10.5伏,但加负载后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银牌维客,还问这个问题。。。、

楼主可能不是以修电源为主,人家可能只修笔记本,手机等具用维修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