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5系列开机电源灯闪下就灭

楼主(2016-09-25):
最近修到三台SONY SVE15系列的机器,故障现象都是待机电流都正常,开机电压3.3V正常,能触发,触发瞬间电源灯亮完就灭,其中有台板载U也就是三桥合一的偶尔亮机,另两台怎么按触发都是灯亮下就灭,从开机时序入手,按开关触发后3V,5V PCU都出来了,而后续的由3V,5VPCU通过控制信号转化的+3V。+5V。+3VS,+5VS等等都没出来,控制信号mind,susd都没高电平,(典型的广达电路设计),再查前端minon,suson也没高电平,而这两个信号是EC发出的,再查EC工作条件,ref参考,3VPCU都有了,只有南桥发出的SLP#3,SLP#5没电平,再查南桥晶振波形正常,就此做出判断,南桥要么虚汗,要么本身出问题了,上BGA焊台加焊,再通电,开机一切正常,后两台也是加焊南桥也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