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液晶的十个要点,送给比我还白的小白

楼主(2016-09-25):
1 、液晶电源通电后,副电源先工作,输出 +5V 电压给数字板上的CPU,此时整机处于待机状态。当按“ 待机 ”键后,CPU输出开机电平,PFC 电路先工作,将+300V 脉动直流电压转换成正常的直流电压( +380V +380V +380V )后,这时主开关电源的脉宽振荡器才开始工作,接着主开关变压器 次级输出 +12V 、 +24V 电压,整机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2 、什么是PFC 电路呢?PFC 电路说白了就是把桥堆整流后的+300V 电压升高到 +375V-+400V 。这也是液晶电视的电源与CRT 电视的电源不同之处的第一点,不同之处的第二点就是次级电压比CRT 的低,其它的地方与普通的开关电源原理相同,都一样。测得大滤波电容330U/450V 两端电压为+375V-+400V ,则表明功率因数校正电路工作正常;如果测得电容两 端电压为+300V ,说明PFC 电路未工作,主查PFC振荡集成电路。x

3 、检修液晶电源时,首先确认保险管状态,保险管完好,通常PFC 校正电路中的开关管等没 有失效。再测量大电解电容对地是否存在短路,有几十千欧以上充电电阻,表明电源没有击穿。如果保险管损坏,第一个要检查PFC 校正电路开关管,第二个要检查副电源IC 。

4 、40 英寸以下的一般输出+5V 、+12、+24V 三组电压;40 英寸以上的一般输出+5V 、+12V 、+18V、+24V四组电压。其中+5V为待机电压,+12V 供数字板,+18V供伴音,+24V供背光板 。在实践维修中,只要各组电压一样、功率一样的电源板都可以代换。

5、电源板可以从电视上摘下独立维修,维修时只需要把开关机控制电路三极管C、E短接(或将一只1.5K左右的电阻与副电源的+5V输出端相连),整机就处于开机状态,各路电压均有输出。在部分液晶彩电的开关电源中,只有+12V或 +24V输出端带有一定功率的负载,主开关电源才进行正常的工作状态。所以在+24V输出端上你可以接一只电动自行车的36V灯泡作假负载(或在+12V输出端接一只摩托车灯泡作假负载)即可

6 、保护电路,在液晶彩电开关电源中,除具有常见的尖峰吸收保护电路外,还设在+24V 、+12V和+5V 电压的过压、过载保护电路,其保护电路多采用四运算放大器LM324 、四电压比较器LM339 、双电压比较器LM393 或双运算放大器LM358 。过流过压保护电路,在维修时可脱开不用,如果电压恢复正常,说明保护电路引起,这时要分步断开是哪路起作用。然后再进行维 修 .本文属于转载

7 、开机前,先确认有无炸件、电容鼓包现象,如有应先更换并把相关的器件全部都测量一遍 。建议更换所有损坏器件后试机时,最好把原机保险丝除掉,接上一个220V/100W 的灯泡,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再次炸件。

8 、主开关电压+24V 或+12V的输出电流较大,对整流二极管要求较高,一般采用低压差的大功率肖特基二极管,不能用普通的整流二极管替换。另外接负载后,电压反而上升,多属于电源滤波不好引起。

9 、电源带负载能力差,首先要测一下PFC 电压是否正常(380v),如果正常,问题就在电源厚膜上,通常是电源厚膜带载能力差引起,这一点请大家注意。

10 、电源板上,贴有黄色三角形标记的散热片以及散热片下面的电路,均为热地。严谨直接 用手接触!注意任何检测设备,都不能直接跨接在热地和冷地之间

以上就是总结起来的 送给比我还小白的小小白

网友:
虽然是基础,但是还得灵活运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资料是复制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资料是复制的吧。。。

嗯啊 那天偶尔看到的 就给搬过来了

网友:
复制的也不错,很好的资料

网友:
我给你补充维修时可以把5VSTB到PS-ON脚强行开机看是驱动板问题还是电源本身问题

网友:
灵活运用还是可以修很多故障

网友:
确实是有点白

网友:
第9 、10不太明白

网友:
资料很好,有参考价值~

网友:
很好的资料,对于想入手修的人,很有用

网友:
对我来说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