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不触摸,求助

楼主(2016-09-25):
iphone6不触摸,之前是背光IC导致没有背光,换背光IC好了,但是没有触摸,之前是好的,发现5.1V -5.7V没出来,查了下这两组电压都是显示触摸IC供电,但是换了N个显示触摸IC还是不行,这两给电压就是出不来,大电源都换过一次,还是不行,请问大神怎么解决!!

网友:
呵呵,这个不知道怎么搞,顶一下你,迅维修IPHONE的人还是挺多的

网友A:
量显示IC底脚阻值和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显示IC底脚阻值和工作条件

请问兄弟知道工作条件,有没有参考资料?不胜感激

网友B:
触摸芯片短路了吧 ,可能被你吹死 黑触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摸芯片短路了吧 ,可能被你吹死 黑触摸

不是,肯定不是,都没有供电哪来的短路,而且我换过黑触摸,白触摸也搞过,其本上能搞的都搞了,就是没有供电

网友C:
正负5.7和5.1没出来会有背光和显示?   显示触摸IC的供电来自主供电PP_VCC_MAIN也就是C1686的非接地端有没有4V左右的电压   有话就要看是你的IC有问题还是工作条件没满足   这个IC要扣屏才工作  量量显示触摸座子阻值是否正常  正常的话就要量显示触摸IC  U1501的阻值是否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负5.7和5.1没出来会有背光和显示?   显示触摸IC的供电来自主供电PP_VCC_MAIN也就是C1686的非接地端有没 ...

虽然我不是很懂,但是我觉得有道理加分

网友:
同问  5.7没有 会有背光?

网友:
查一下PDF原理图分析一下原理就能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负5.7和5.1没出来会有背光和显示?   显示触摸IC的供电来自主供电PP_VCC_MAIN也就是C1686的非接地端有没 ...

是有5.7V但是没有-5.7V和5.1V,只有5.7V电压,显示正常。就是不能触摸,谢谢你哦,

网友:
手机手工要好 可能触摸芯片挂了

网友:
白触摸工作条件不满足,所以电压出不来。跳变的。

网友:
兄弟搞好了没有,手里俩部6p一样问题,死活都没有5.1v供电

网友:
我建议优先看下J2401有无明显凹陷等异常情况    再者查下U2401和U2402 to CPU互通信号

网友:
一步步来,,先查触摸座子好坏,对地阻值,有没断线。。然后把芯片装上,不加电测个电压点,对地值,有没短路。。主要还是触摸控制IC,看看有没和CPU断点了。。还有,焊工。。。。对温度的要求特别高。。我曾经换了15个才好。。就2个IC来回换,还好CPU和硬盘没搞死。后来想想可能是买的芯片可能有问题。。焊工应该还行的。。。

网友:
应该先从负5.7着手,话说显示应该异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