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奇怪问题

楼主(2016-09-25):
联想g460 待机电流0.14 机器开机正常 过个30秒待机变成0.01 机器电流只能跑到0.44---0.50 然后掉电 。那位大神碰到过这种问题 给指点一下
掉电

网友:
待机就0.14,高了,应该是桥有问题了吧,或网卡坏了?

网友:
从电流来看 基本是电压没有上齐

网友:
0.14可以开机的 开机后都正常

网友:
反而0.01开机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