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0 不加电维修 论坛有该故障没有解决的

楼主(2016-09-25):
故障现象:
待机  0.05 不加电
拆机  公共点电压不正常为10v左右 还有轻微的跳变
3v 5v待机芯片pu11 有轻微发烫 果断换之 故障一样

没办法只能查图纸一步一步开始维修
公共点电压不正常,保护隔离没有完全导通,就从这里下手
pq9 2脚0.08v,怪不得没有导通,保护隔离第一个场管没有完全导通
查pacin 一般是pacin这个有问题 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把pq10先给排除了
接着来到

一般不会出问题,拆掉pq5 把这一路给排除了
来到
pu10比较器
2脚3.8v
3脚5.3 v
1脚输出0.08 v
3脚不正常,但是一般经验这个是rtc供电不会有问题
弯路开始了
先更换了这个pu10比较器,还是这个问题

来到比较器的其他脚
5脚 5.5v
6脚5.3v
7脚输出5.1v
这里输出高电平是正确的
又开始纠结1脚pacin的输出是不是被拉低了
又来到第一张图保护隔离查看acon这个信号,pacin会不会被acon拉底呢
但是按照经验acon这个信号一般不出问题
好吧说干就干查找acon的来源又来到了

pd10 3脚0.08为低电平  1脚5.1v正常  拆掉pd10  仍然不行 acon仍然0.08
又回到了  pacin这个信号
想到RTCVREF 5v有问题
用手摸pu8附近的小元件有点发烫
一直摸不出来
最后更换pu8解决问题

盲目的相信RTCVREF  不会有问题,要不然能快点解决这个问题

在维修这个机器的时候,有遇到坛友发求助帖的,故障差不多不知道解决了没有
故发一下我的解决方法供参考

网友:
典型的点火回路啊\1

网友:
信号会分析就很好修机器

网友:
楼主技术好,学习下,点火回路引起不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