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短路之小小维修

楼主(2016-09-25):
插电短路 拆开一看 是进水导致的   看看吧

问题不大  1.5v上mos管短路   然后 没有其他了吧  直接换上一个   测试不短路 加电试试 哇塞 一股子白烟  呛死我了

好吧 半层 有问题  此时公共点 28欧姆  刮啊刮   在测量 0欧姆了  里面有短路的  我就 可劲可劲 刮 最后 公共点 450欧姆 正常  贴上一张 纸  然后 就放mos管    s级和g级 都焊接主板上了    d级  直接 飞线 旁边 b+上 就ok了

小小 维修 不喜 勿喷 !

小小菜鸟, + 2 双击666+关注!

网友:
哇 烧成这样 LZ好技术

网友A:
刮是什么意思,把电路板一层层剥开?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刮是什么意思,把电路板一层层剥开?

把烧糊的东西 铲掉一层。。。

网友:
里面有线路怎么办?

网友:
这款机器很多这问题、触摸底容易短路

网友:
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
刚才修了一台待机正常不通电,拆开发现电源开关没电压。原来开关电源板背面腐蚀断线,接好就好了。没有楼主坏的这么严重。

网友:
技术不错啊,我从来都不敢刮板子。就好像刮刮乐一样,从来没中奖

网友C:
原来一直刮就可以啊,一直都不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烧糊的东西 铲掉一层。。。

但是这样,电阻值为什么是一个28-0-450高低高的过程?
如果刚开始没刮是28,刮完烧焦的,电阻值变低我能理解,再刮电阻值又变高?
也就是上面这一层的电路已经没有了,450的电阻是下一层的电路阻值?

网友:
直接大热熔胶垫在mos 管下啊

网友:
这样飞线 电池就不能用了吧

网友:
一直不太敢 刮

网友:
这款联想  这个位置进水的太多了  只要不烧内存什么都好说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今天碰到个进水的神州,,也是公共点烧了个洞,,大短,,刮了半天还不行,,索性直接装起来还人家,,

网友:
要把炭化了的都刮掉才行

网友:
两天前修到台七喜的板子  cpu一上管  板层烧糊  刮了好深 结果集显供电上下管g极 相位脚全割断了

网友:
貌似这样刮就是看运气,运气好就OK了,运气不好板子都刮完了到另一面可能还是一个样。。。还可能不知不觉刮到了其他的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来一直刮就可以啊,一直都不敢

大胆的 刮吧    干净 断线的 看着 图纸 飞线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胆的 刮吧    干净 断线的 看着 图纸 飞线 就可以了

半层里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地方过来的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