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D3+ R6.3 不跑码 有修好的吗

楼主(2016-09-25):
时钟 供电 复位 都有 没头绪了 不是非要干桥吧

网友:
拆了外设不行的,换换南桥,就应该好了。

网友:
看到你那主板,还是先给它洗个澡吧。也许洗澡后,烤烤就跑码了都有可能。

网友:
映泰的板子还是要考虑BIOS的。刷下吧

网友:
BIOS刷过  CPU复位有的话就可以干桥了,G41的桥容易坏

网友:
换桥试试     主板一般桥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吧,

网友:
我的也是不跑码,复位正常,不过南桥边上的Q21输出不正常只有0.5V正常应该1.1V左右。换了几个都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可能是BIOS,试下看

网友:
我刚好有一块一模一样的,之前是刷BIOS好的,过了半个月客户又拿来说又不行了,这次没搞好,楼主搞好了说一下哈,相互学习,

网友:
条件都正常  只能换南桥了!

网友:
内存假负载条件正常了么

网友:
换个南桥看下,GB的南桥好多坏的

网友:
这个主板条件正常不跑吗是最难修的 我还有两块不跑吗没搞定的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回帖是美德,支持!

网友:
bios刷过,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