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不开机

楼主(2016-09-25):
遇到一台Y400的机器,开机电流跑到0.83.0.96在跑到0.83不显示,开始烧录了BIOS 显示一次,后面就不显示了。各个电压正常,显存加焊了正面2个,还是不显示,不知道哪位师傅有遇到这种问题,求指教。 Y400

网友:
是不是你BIOS版本不对呀

网友:
在刷几个试试啊

网友:
刷bios热到桥了吧  加热桥试试

网友A:
换个U测试过吗?多刷几个版本的BIOS。

网友:
买了个BIOS烧上去有时可以开,有时候不可以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U测试过吗?多刷几个版本的BIOS。

换了还是一样,不是CPU 问题

网友:
我前天一个华硕X450C 的笔记本也是这样  开始掉电  刷了BIOS 变成有时能开 有时不行  后来在网上给对方拍板子图片和贴纸  说给搞了原厂的BIOS  刷了就好了  不知你那台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刷回原BIOS在试试,不过这款机器有显存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