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GUID的分区格式表下安装WIN7或者XP等系统!

楼主(2016-09-25):
现在笔记本台式机的硬盘都越来越大了,好多都是用GUID格式分区的,但装W7的系统要怎么才能装进去呢,用GHOST是没法装进去,只能转换成MBR格式才能,但现在更新的硬件太快了,都在用大容量的硬盘,比如3TB的硬盘如果用MBR格式分区的话,就会有差不多3分之一的硬盘认不到,像这种情况只能用GUID装系统了,但这种格式就不知要怎么才能装进去,求助中。。。。。。

网友:
从来没装好过,不知道有什么方法,,也在求助中!!!

网友:
GUID格式分区的自有它的办法,为什么老在原来的地方徘徊呢!

网友:
ghost一样可以在GUID分区下安装,。。、

网友:
装不进  也不知道有人解决没有  想装都是转换硬盘格式

网友:
XP应该是不行的了,Win7 64位是可以的,网上有教程。

网友:
XP肯定不行的

网友:
同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同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