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 独显开集显 卡LOGO??求教!!

楼主(2016-09-25):
机器拿来公共点短路,,,查到是独显上管击穿,,更换上下管,正常触发内屏灰屏,外接也灰屏,不出图像。死机,大小写灯不亮,不读硬盘。。,很有可能显卡本体也遭烧出问题了,,,取下独显上下管,通电,屏幕出联想LOGO 不动,死机。。。。上BGA把显卡本体取下来还是一样,,,想刷这个机型的集显BIOS,没找到,是不是这款机器没有集显哦?,,在X宝上面买了个集显的,还是一样。。。问他他就说BIOS是集显,是对的,。。坛子上面查询了下,有的说还是独显没自检成功卡LOGO。。。卡LOGO原因太多了,,,但总觉得还是独显问题大些,,但是怕换了显卡也不行,,,支支招!!!!!各位大神

网友A:
换CPU试下,说不定就对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试下,说不定就对了哦

早就换了。。。。。。

网友:
我的也是卡LOGO,主板还很新,电压也都正常,就是每次都死在LOGO上过不去,BIOS也刷了,希望大神们来支支招啊

网友:
查下外设 估计有惊喜 U口 网卡;;;

网友B:
最后换的显卡 OK!!!!!!!!!!!!

网友C:
直接换了显卡就好了 ? 是因为没有检测到显卡就卡机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后换的显卡 OK!!!!!!!!!!!!

想问问楼主,这主板集显虽然能亮,但却在LOGO卡死,不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问楼主,这主板集显虽然能亮,但却在LOGO卡死,不能用吗?

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了显卡就好了 ? 是因为没有检测到显卡就卡机的吗

是的。。。。不晓得咋的

网友:
手上  现在有一台  有时候亮  有时候不亮  不知道怎么搞  会不会还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