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主板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09-25):
近日接修一台华硕M2N主板,是amd主板,NV的单桥,开机可以触发,然后几秒钟后掉电,多开机几次有时不掉,有时会掉,趁不掉电时,测了下各大供电,内存供电1.87v,桥1.2v,2.5v也正常,无CPU供电,无总线供电 ,该机电源管理芯片为RT9245A,测量其11脚EN3.3v, 28脚供电5.03v,vid2和4脚有1.8v组合,满足开启条件,但是无正常cpu电压输出,查驱动芯片rt9607和rt9603的外围及场管均无损坏,怀疑9245坏,淘了rt9245a,rt9607,rt9603回来,装上后依然无CPU供电出来,再次测试rt9245的各脚电压与没换芯片前完全相同,再次查9脚反馈和12脚voss外围电阻均正常,电容也更换了,故障依旧。测量24~27聊PWM输出,发现24脚无使用接5v,25脚驱动rt9603电压为2.14v,26与27脚电压为2.51v驱动rt9607,在论坛查了一通,有坛友说pwm脚2.5v不正确,正常应该0.6v左右,那应该是我这块板的电源管理芯片没有工作,,可是这个芯片已经换了两个新的了,依然不工作吗,没有思路了,高手们那谁遇到过帮忙分析下。
谢谢啦!

网友:
台式机不清楚,帮顶哈。

网友:
楼主请问你干嘛不检查总线供电啊?我真不明白的

网友:
NVIDIA单桥的时序是:待机——内存——桥、VDDA——CPU——总线桥,cpu供电都没出,怎么会出总线供电,如果先查总线供电怎么都修不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