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唯一980B显示器开机黑屏电源灯不断地闪

楼主(2016-09-25):
唯一980B显示器开机黑屏电源灯不断地闪,断开灯管测量电源板电压为12.05V和5.25V,请问一下这两个电压正常吗?如果正行回事哪坏了?谢谢

网友:
带不动负载,你可以查下为何带不动啊。。

网友:
     电压值肯定是没问题的。可能是输出2级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