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0 半小时关机

楼主(2016-09-25):
求助E50半个小时自动关机  BIOS 刷了好几个都不行(刷过原厂纯净ME的BIOS)    准时的半小时关机     有谁遇到过此问题麻烦大神指点下  不胜感激

网友:
定时关机 多是BIOS问题 排除bios问题查桥

网友A:
排除散热问题的话还是BIOS问题我认为

网友:
涮下BIOS试下 吧

网友B:
试试换个BIOS芯片刷

网友C:
LZ修好了请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散热问题的话还是BIOS问题我认为

散热排除  BIOS刷了10几个了  无果   郁闷中

网友:
不是BIOS问题  刷了10几个了  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换个BIOS芯片刷

试过了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修好了请分享下。

暂时不知道从哪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