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方正FN280显示器罕见故障

楼主(2016-09-25):
方正FN280显示器开机字和图标非常大,绝对不是主机分辨率问题,大的只能显示一部分,启动到F8选项正常启动后就黑屏了,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因为换了好几台主机都一样,请问一下会是什么坏了?
插上灯管测得电源板输出电压片17.50到17.51不断跳变,5.01到5.02不断跳变,不插灯管测得15.14和5.14,请问一下电源板正常吗?

网友:
电源电容有问题#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看下是不是负载问题,或者刷程序清空24C08

网友:
屏亮的时候除了电源键其它按键都不顶用,电源指示灯正常

网友:
我也是觉得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可以把按键板拆掉在显示器亮的时候,试试

网友:
17.50-17.51之间跳变,不能说明电源带不了负载。
你这问题,无非是驱动板与逻辑板的问题。过去修过hp的显示器,屏主ic有问题,会导致图文变大。楼主最好还是用通用板或点屏器点下屏

网友:
清空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