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

楼主(2016-09-25):
今天接到一个笔记本 用适配器电流0.42 掉电  用电池正常进系统 主板没进水的痕迹   求大侠指教

网友:
这个查供电是不是不稳

网友A:
观察一下充电情况,检查一下适配器模式下的保护隔离管导通情况。排除一下隔离管有无软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观察一下充电情况,检查一下适配器模式下的保护隔离管导通情况。排除一下隔离管有无软击穿。

谢谢  明天我试试

网友:
没充电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