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不含EC ROM的BIOS怎么刷入

楼主(2016-09-25):
手头有个联想Y50笔记本,开机亮屏慢,刷官方ROM无效。
坛友提供了一个原厂ROM说是解决此问题的,有几个人回复有效,但是此ROM比官方ROM小了1M多,我用联想官方提供的Insyde Flash工具刷时报错file may not have ec rom。

不知道如何刷入这样的ROM,求指导!谢谢!

网友A:
小了 就不能刷的  官网下载的一般只能升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了 就不能刷的  官网下载的一般只能升级的

但是坛友提供的这个BIOS的ROM文件,有好几个回复刷成功了的,不知道是怎么刷入的。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6389

ic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坛友提供的这个BIOS的ROM文件,有好几个回复刷成功了的,不知道是怎么刷入的。
http://www.chinafix ...

用编程器刷

网友:
编程器刷,官网的用来升级,,,比如华硕的,都只能用来升级,编程器刷还要读取原来的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坛友提供的这个BIOS的ROM文件,有好几个回复刷成功了的,不知道是怎么刷入的。
http://www.chinafix ...

需要用编程器 拆芯片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