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20一装CPU就烧桥/VTT供电上管大短路。

楼主(2016-09-25):
DELL5420机型,板号DA0R08MB6E2,7系列3代U
机器是一修拿来时拆开就发现这个上管就烧掉了,后来换过了还是烧,接着换过芯片,自举电容,上下管。后来发现只要不装CPU就不会烧后来就换了个CPU试了一样会烧的,一上装几秒后就大短路了.请问下各们同学有遇到过类似的故障吗???

网友A:
负载没问题?EL28直连试试,CS外电阻阻值是否正常?BOOT外电阻直连,并检查到芯片是否连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没问题?EL28直连试试,CS外电阻阻值是否正常?BOOT外电阻直连,并检查到芯片是否连通。

这个电为桥和总线供电的,BOOT脚和芯片连接正常,CS上电阻明天测测看。EL28直连是???

网友B:
反馈电阻坏了,换吧, 先别上cpu打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馈电阻坏了,换吧, 先别上cpu打值看看,

这芯片只有一个输出电压检测吧  而且那个电阻没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