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触发,待机0.01,3v,5v芯片51123换过,ec的bios刷过,桥的bios也刷过!

楼主(2016-09-25):
51123的1和6脚无电压,13脚有5.4v,待机正常。但没有3V,5V.8脚有3.3V.17脚有5V.18脚也无电压。51123换过,依旧。是什么问题?后论坛有人说用51125替换可以,我试试着直接替换,电感有3v,5v,但不插3.3电池时自动开机到0.6左右,可上3.3v电池后按开关也无反应!是不是说不能替换?后来订了51123换上去,故障又回到最初的情况!真不知怎么查了!开关针电压有3.3v,按开关,电压有跳变,到这没思路了,很多人说ec bios要跟桥的一起刷,我下來刷了,也一样不触发!还怎么修?

补充内容 (2016-10-3 13:25):
修好了。查EC 发现20脚 没有MSRST#电压,想想,还是 换个EC看看吧,换了 果然待机15脚出电压3.3V了 。。。待机时 EC 20脚也有3.3V了。。 待机芯片也自然地 出来3 5 V了。。 短开关排线 1 3脚 触发亮机。。。。

网友:
应该还是待机的问题,拿地方容易腐蚀,13号脚的电阻看下 很多都是脱焊盘 ,不妨焊下来看下

网友:
你这还是EC的待机条件不足造成S5_ENABLE不出导致的,查EC的待机条件吧!

网友A:
S5_ENABLE是由ec发出的还是由51123发出的,还有开始电感的3v,5v是1和6脚吗?这两个脚的电压也是ec给的吗?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很多通病吧,查下对着找找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51123的条件不足,或者是EC条件不足,不过  这机器是很多EC BIOS 坏的。

网友B:
有没有掉件的问题

网友C:
很多板子上51123的3 5V是按开关以后EC给了EN信号才出来3 5V 而51125是EC条件正常后就持续出3 5V的,你得查EC待机情况,或者更换E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掉件的问题

没有掉件 我仔细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板子上51123的3 5V是按开关以后EC给了EN信号才出来3 5V 而51125是EC条件正常后就持续出3 5V的,你得查E ...

用示波器测试 EC BIOS  1 2 5 6 脚 都没有波形。。 能说明什么问题吗? 如果芯片坏了,应该写不进去了吧。

网友:
差不多的故障 我是更换3v 5v的虑波电容好了

网友:
51123论坛里说可以用51125代换  但是有的板子还是有区别,b460 这个板最好还是换51123

网友:
查查开启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5_ENABLE是由ec发出的还是由51123发出的,还有开始电感的3v,5v是1和6脚吗?这两个脚的电压也是ec给的吗?

ec发出的给待机芯片做开启,前提是ec得满足工作条件

网友:
查18脚信号。0v应该不正常

网友:
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吧,重点看acin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 不是经常看到说 EC BIOS爱坏么???实在不行 你把桥BIOS和EC BIOS 一起刷了看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