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惹得事,求真相

楼主(2016-09-25):
  事件经过:
  前几天接到一台主机,不加电。客户说昨天晚上正常关机后,今天就开不了。通电试机无法触发,看电脑配置:杂牌电源,技嘉B75M-D3V,I5-3470,金士顿4G 铭鑫GT630显卡。刚以为是电源问题,换电源一样插诊断卡3.3待机灯不亮,确认主板问题,经测量主板大短路确认为南桥短了。与客户说主板坏了只能换主板,经一翻沟通后同意换一块二手华硕B75主板,换主板后对电源各电压进行测试正常。装机正常进入系统。以为事情过去了,没想到今天客户又来了,问题一样不开机,昨天晚上正常关机今天开不了。经检测问题与之前不一样,这次主板是CPU供电12大短了一机稀掉电。经测试为场管短了,拆掉场管及驱动IC正常触发了,但是点不亮。其它电压正常最后怀疑CPU坏了,更换CPU后正常点亮,将此CPU换其它正常主板也不亮了。靠这次主板与CPU同时坏了。我现在怀疑电源有问题。就跟客户说修主板,换CPU换电源。最后换了CPU一个二手航嘉电源。那个杂牌电源测试电压是正常的,为什么待机时会烧主板呢。请各位大师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电源有问题这很正常的,

网友:
电源电压不稳定是好容易岀各种问题的,经常烧板,杂牌的垃圾

网友:
不用分析,换了好了就可以了,很多电源是这样的

网友:
偶尔遇到倒霉的    上次我也是  客户找别人刚换过主板没多久  就坏了   我又给他换了块板  没多久又坏了    才确认电源不良导致老烧板   倒霉  最后 再换主板和电源      换一个板的钱  换了两个主板  一个电源

网友:
应该不会是电源的问题,电源有问题待机是不会烧CPU供电的,因为你没有开机,是没有12V的。电源问题的话一般待机都是烧IO芯片 或桥芯片。 我认为是你换的MOS 管功率问题,或跟其它管没匹配,以前修很多HP DELL 联想主板,有时遇到这到坏第二次MOS管的,直接换成同型号的管,一般都可以解决问题。或者再查查驱动芯片。

网友:
看到垃圾电源主板坏了就应该警觉是电源的问题虽然能开机但是也要和客户说清楚。

网友:
电源电压不稳定是好容易岀各种问题

网友:
输出波纹不稳,直流电波纹不纯净,靠主板上的滤波元器件已经单单不能起很大作用的时候,就有烧元件的几率发生。下回遇到杂牌电源+烧主板的事例,换板修板的同时最好把电源也换个。不然这样的二次故障不仅会继续毁害元件,还让客户觉得你修理技术不行,仅仅会忽悠了事。

网友:
杂牌电源,问题多多,

网友:
最好不要用杂牌的电源

网友:
杂牌电源也敢用。

网友:
知道是杂牌子电源,就应该一起换掉!

网友:
我宁愿用旧的航嘉也没用新的杂牌。。

网友:
看不上杂牌电源,不放心用杂牌电源原因有很多,

懂电源就自己改必须改的地方,换必须换的元件,不懂电源就直接换品牌货,那样一旦品牌货也出问题,好有个安慰,推脱的理由或借口

网友:
我也遇到过  还好客户没有说什么  CPU坏了 有的客户扯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