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拔掉CMOS电池亮机 关机后再开掉电

楼主(2016-09-25):
------------------------一切没用的直接省略 秒入正题-------------------------------------------
E540拔掉CMOS电池亮机 关机后再开不亮 按开关0.22A瞬间掉0.018A 这时THINKPAD小红点 亮! 风扇不转 再按开关没有反应需要拔插电源!由于是拔掉CMOS电池才亮 怀疑桥内部的RTC模块拜拜了。。!
上主角:

    主板桥原型号:QEWVES

G510料板桥型号:SR17E

两种桥可以代换 不过这个小桥 加热好取钢网的时候会掉很多很多的珠子 需要用推球去补!耐热性很强!换桥后会亮机慢!需要修改BIOS!
附件上传修改OK的BIOS 有需要的去下载!

网友:
这个桥不好取

网友:
取的时候拿东西压着,不然要变形

网友:
想知道怎么改的BIOS,桥折腾过几次,。。心情不好的时候结对不干。。。

网友:
有那些可以代换桥的汇总吗

网友:
有思路就是好修板

网友:
代换桥。可能慢

网友:
这种四代小桥出现故障的挺多

网友:
RTC模块 坏了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很多了,有时清个电就好了,多开几次就不行了。其实都是桥坏了。换好了都能解决。E440  E540 都有这个通病。

网友:
e440的搞过2个都是开机小红灯亮,都是买的新的,这种值球真的要有耐心才行

网友:
恢复bios能用一段时间吧,好几个之前修了一个,至今没有返修,就是恢复了bios

网友:
楼主的判断不错, 上次也碰到差不多问题的!不过没修好!

网友:
型号不一样也可以代换啊,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不太好做啊

网友:
BGA多少米?

网友A:
小喜子,你这个故障换桥就好了吗?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
楼主这钢网特制的吧,0.4的。不应该用这么大的珠子吧。

网友:
楼主这BIOS是自己修改的还是买的。很是羡慕会修改BIOS的。不知道哪里有学。

网友:
楼主好功力。判断准确。加分

网友:
真心不错。。。这个桥不好植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直接买个新桥做上去就好了。才几十块钱,不贵。换完开机慢。自己不会改ME模块,就让客户将就用了。

网友:
这个机型通病啊,都是小电池放电就能开机。

网友:
换桥怎样改me,刷bios

网友:
4代的台机也见过RTC坏的

网友:
4代的小桥接触的很少 接触的基本都是集成在CPU里的 烦啊

网友:
有胶不好搞呀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我碰到过 好几个 但是没动过桥 技术不到位 弄不好会废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 错 多谢分享

网友:
储存老板很重要

网友:
我x 我这个估计也是小桥花了

网友:
这种灌胶都不敢弄。。

网友:
这种桥最不好搞了,小号都是黑胶,楼主技术了得啊

网友:
这种桥很难搞。。。。

网友:
rtc 模块 坏了

网友:
这种优先考虑桥吗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修道了,有经验了

网友:
厉害啊,反正这机器有太多毛病

网友:
楼主懂的挺多嘛

网友:
还翘蛮烦啊

网友:
我要是有 “一剑封喉”的维修本事就好了!不看后面我还在想会不会是 EC 资料的问题呢 LZ就没怀疑过 EC?
q759315349
这个跟EC不搭件!EC程序有问题 要么不触发 要么功能有问题!
详情

网友:
这种桥发热很大

网友:
楼主厉害,这种南桥相当的难换

网友:
感謝和份額信息和知識

网友:
主要是这个板子变形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呀,南桥管rtc电路

网友:
给力 黑胶的我们都是不敢取出来

网友:
有没有教学视频 想你买点看

网友:
这个像Hm55的0.35的,的有一定的基础!

网友:
植上去了就好,多值几次就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喜子,你这个故障换桥就好了吗?加分鼓励发贴。
是的!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板子换桥, 容易变形,有没技巧。分享下呗。

烤箱烤 走程序一次 停掉 冷却后 再走程序 温度到了 暂停 时间差不多 开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是你改的BIOS  还是买的

修改的 验证秒亮

网友:
没有深厚的基础是不行的学习了

网友:
修电脑要有耐心呀。。

网友:
这个问题好没修过!!

网友:
还是有难度的 赞一个

网友:
有黑胶吧。加热下也会好吧

网友D:
楼主是怎么堆球的,指教一下小白!!!!!!!!!!!!!!!!!!!!!1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怎么堆球的,指教一下小白!!!!!!!!!!!!!!!!!!!!!1

有什么可指教的 一个一个球 摆上去!

网友F:
这种带黑胶的 温度 设置到多少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  刷bios 临时解决的

网友G:
楼主,你说的推球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带黑胶的 温度 设置到多少

取的时候温度用无铅!到了最高温 暂停 凭感觉取!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说的推球是什么意思啊

手植球?没植过吗?一个一个摆上去啊

网友H:
南桥RTC电路坏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外接时钟振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南桥RTC电路坏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外接时钟振动器

不用cmos电池

网友:
现在的机器 换桥都得刷BIOS

网友:
好多还要合成BIOS 真麻烦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黑胶不好搞

网友:
这个板子容易变形
上次就换坏了一个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这桥不好动,一般加热下

网友:
纯粹来赚分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动不动就坏桥

网友I:
0.4的珠    植起来很费力哦!

网友:
引用 网友I:
0.4的珠    植起来很费力哦!

植好植 就是摘钢网那么一下子 会掉很多珠子 需要一个一个去摆!

网友:
楼主桥取得漂亮啊

网友:
这么牛B,这机器我碰到的话可能先搞bios了

网友:
桥引起这个还试少吧

网友:
换桥的风险大。谐振电容啥的,不先换haunted试试

网友:
前天也遇到此神机,不想做桥加焊桥能用  要顾客先用着 不行了再拆桥

网友:
换桥试一下吧

网友J:
QEWVES被代换后功能都一切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QEWVES被代换后功能都一切正常吗?

功能正常!

网友:
这个算通病了 这个小桥可以代换

网友:
心情不好,我不干、、

网友:
这是四代的小桥  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BIOS怎么修改呀?

网友:
又见牛人  羡慕LZ的技术

网友:
桥的珠,一般都不好植。

网友:
这款机子桥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什么可指教的 一个一个球 摆上去!

哦,就是手植,懂了!!!谢谢楼主

网友:
我换过一个,延时了200秒  芯片才取下来的,而且还有黑胶,心都碎了
100秒搞了3次动都不会动,还是请教师傅才取下来的,要200秒左右,

网友:
技术可以,学习了

网友K:
做桥而已,没有必要包得这么严实

网友:
引用 网友K:
做桥而已,没有必要包得这么严实

黑胶 需要翘!万一碰到其他元件 嘿嘿嘿 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