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3300开机掉电至0.6维修

楼主(2016-09-26):
DELL vostro 3300开机掉电至0.6维修
到手,拆机,裸板测试电流正常跳变,看电流是已经显了,接上外接VGA,可以正常显示开机画面,插屏线开机跳变1.3 后直接掉至0.6,不动。根据现象分析是由于某些电压开机后产生,然后再被拉低,由于不插屏线可以正常开机显示,故障锁定在屏线及屏上,插上屏线,测
测+LCDVDD 2.071不正常(正常3.3V),测+3.3V_EEPROM(屏BIOS供电) 、LCD_BRIGHTNESS(亮度控制)2.0几也不正常。

看到这里,各位看客肯定以为是屏或是屏线的问题,结果并不是(本人在这里绕的很久,各种换屏都是一样的情况)在换过N片屏以后,可以断定不是屏或是屏线的问题了。调转枪口
追查3.3VRUN产生电路

+5V_RUN、+3V_RUN、+1.5V_RUN都是受控于RUN_POWER_ON,RUN_POWER_ON受控于 PS_S3CNTRL和PM_SLP_S3#,先查RUN_POWER_ON,发现在插屏线时它会从6V左右降至3V左右,测R426 2脚,发现是+15V_ALW 正常,到这里基本可以确定是U4201、U4202、U4204其中有一个出了问题从而拉低了RUN_POWER_ON,通过排查,发现产生+5V_RUN的U4201出现了问题,更换U4201故障排除。

亮机图

写在最后:
此机不接屏线可以亮机,是由于+LCDVDD(屏电路主供电) 、+3.3V_EEPROM(屏BIOS供电) 、LCD_BRIGHTNESS(亮度控制)
对电流的要求比较大,而3.3VRUN并不能给它提供足够的电流,所以造成不亮机,而不接屏则无需较大电流,因此可以外接显示。

网友:
楼主维修起来条理清淅,小白来学习, 给你加分!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台不过没你这个复杂,

网友:
不错 很有用的资料

网友:
维修菜鸟,膜拜中。。。

网友:
思路清晰 小白也能看懂  加分

网友:
楼主修的好复杂啊

网友:
楼主条理有序,很清晰好理解

网友:
不错,把图纸上传下

网友:
这几天华硕的机器也坏的多,修了好几台掉电的,要吐了。

网友:
思路清晰,有图有真像。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给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