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00s-14IBR,100s-15IBR原厂BIOS

楼主(2016-09-26):
联想IdeaPadS100S-14IBR,IdeaPadS100S-15IBR,原厂BIOS,之前在联想二级维修站做高级维修工师,此BIOS官方提供,两个机器型号的BIOS可以通用,BIOS芯片坐标UX3
解决开机慢,掉电,不显示故障,保证好用

网友:
正好用 试一下

网友:
楼主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

网友(2016-12-08):
手上刚好有一台,试试bios

网友:
刷了没亮啊记

网友(2017-09-19):
有台不触发的 隔壁下了一个 不行  希望楼主这个 可以

网友:
确实可以,故障原机不引导硬盘 U盘等,刷了就正常了。

网友:
我的一台刷了还是一样,不亮机

网友(2017-12-17):
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行。倒低可以不哦。那个刷了。来个图

网友:
刷了后 BIOS 都进不去了 什么鬼

网友:
BIOS有的人说好用 有的人说不可以 所以建议大家把自己机器的型号和板号发上来 也许两个型号不能通用 我可以在发另外一个型号的BIOS

网友:
我这 有个  进水  加电0.32 不亮   试一试吧    希望能用

网友(2018-03-08):
刷了BIOS 不亮了  以前是亮的   刷回以前的正常亮

网友:
合成的可以 现在好多机器貌似备份的不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此bios 是好的   亲测 机器故障之前不触发    刷了后  ok

网友(2018-05-13):
非常好用,赞一个,太给力了,楼主!!!!!

网友(2018-07-07):
我的触发后,电流卡0.72A,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8-08-28):
我刷了不显示。。我的是用一会儿掉电。。刷了这个0.25 不跑吗

网友(2020-04-02):
可以用,亮机快。补充一点,此机BIOS芯片为:W25Q64FW(1.8VBIOS)芯片,刷了不能用的可以用3.3V转1.8V转换座刷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