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t5 开机报警 关机

楼主(2016-09-26):
未来人类t5 开机可以进系统 一会儿就报警 风扇狂转 然后就关机了 刷过bios 换过ec 还是一样 据说是个通病 谁修到过的

网友:
蓝天代工的主板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有修好  还有X611  也是这种问题主板修好了 但是不认独显 也退客户了,显卡版是好的

网友:
淘宝找个据说能修

网友:
刚好遇到一台一样的。开机风扇狂转 然后伴随着滴滴滴滴的声音。。。刷了原厂BIOS依旧。

网友:
然后过一会掉电。。据说换EC可以好,,还没试

网友:
我换过ec还是一样 桥也换了; 这个东西还买不到主板

网友(2016-11-03):
顶起,我的也是

网友:
什么版哦 我怎么没有听过哦

网友:
我的发给别人去修了 快好了

网友A:
这个是二级电压不正常引起的,刷BIOS,干显卡都没用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没有修好

网友:
感觉像温控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二级电压不正常引起的,刷BIOS,干显卡都没用

具体点 是哪的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主板回来了吗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搞好了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我这边也有一个。

网友:
这机先改成集显,看看是否故障依旧

网友:
独立显卡问题

网友:
BIOS刷工厂版的 不要乱刷

网友:
不知道  没见过   路过学习学习了

网友(2018-07-13):
我记得的有人说是温控问题吧。。。。。。

网友:
检测下温控排除下试试。。。。。。

网友:
什么配置的

网友:
这个机器你们没有图纸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