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无触摸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09-26):
iphone6p无触摸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p

  【故障现象】:开机激活模式,无触摸

  【客户描述】:

图1 iphone6p无触摸故障维修

  【维修过程】:

  开机机器在激活界面,滑动无反应,拆机发现硬盘焊过,其他地方没动。6P触摸问题修了好多,基本都是黑触摸芯片M1脚有问题。修好触摸后激活,进系统花屏,重启后显示恢复进度条 ,而且卡死,出现这种问题一般是硬盘或者CPU有问题引起的。因为这个机器硬盘焊过,有可能虚焊或者坏了,直接重植,故障一样,换了个硬盘刷机OK!

  损坏的硬盘如图:

图2 iphone6p无触摸故障维修

  测试图:

图3 iphone6p无触摸故障维修

图4 iphone6p无触摸故障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
楼主发帖,从不回应吃瓜群众留言。

网友:
楼主发帖,从不回应吃瓜群众留言

网友:
重值装上去是个什么意思,换硬盘又是个什么意思,直接硬盘拆了写个底层不行嚒

网友:
换个硬盘   是不是要写底层资料啊    这个底层资料是自己写还是 用原来的硬盘读出来的啊

网友A:
硬盘写底层的设备也有的吧   迅维就是齐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写底层的设备也有的吧   迅维就是齐全啊

设备也不是很贵,你修苹果手机的话可以买一个

网友:
我第一次扩小6,就遇见蓝屏,大家都说我底层没写好,我使劲写了好几遍,最后换硬盘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设备也不是很贵,你修苹果手机的话可以买一个

没有那个量啊    那个设备2000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个量啊    那个设备2000多吧

不用的,现在大降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的,现在大降价啦

50块来一台?

网友:
已发货,注意查收

网友:
黑触摸M1是什么,主触芯片!从触芯片!

网友:
黑色触摸芯片,是M1脚位

网友:
换硬盘是不是要把原硬盘资料读出来,写到新的硬盘里面,是这样吗?比如原来硬盘坏了,能读出来吗?

网友:
三言两语 手工其实是成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