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笔记本电脑怎么截图

楼主(2016-09-26):
在使用笔记本电脑的过程中,有时候都需要进行截图,可是很多win7系统用户升级到win8系统win7zhijia.cn/win81/用户之后,并不知道要怎么截图,那么Win8笔记本电脑怎么截图呢?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win8系统截图的2种方法。

方法一、
如果是使用电脑自带截图软件,只要按下右上角F12旁边的prt sc 就可以了,有些电脑可能键盘设置的不同,但都可以找到
方法二、
1、电脑自带的截图软件还有一种打开途径,首先我们把鼠标移到电脑右边,会出现几个黑底白色图标,点击搜索,输入截图工具;
2、点击就会出现截图工具,可以按ctrl+n新建截图,也可以按弹出窗口的新建;

3、选取自己想要截图的区域,截图,保存。

..................

如要获得更多信息请访问win7zhijia.cn/win8jc/win8_8314.html文章链接

网友:
我一般都是下载一个截图工具,截图还可以编辑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