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9A 工厂程序,解决显卡驱动叹号问题

楼主(2016-09-26):
联想K49A 工厂程序 板号11261-1  LLP-1 MB 完美解决打不上显卡驱动问题

联想K49A 工厂 板号11261-1 LLP-1 MB.zip

网友(2016-10-29):
显卡感叹号应该是驱动不对吧

网友:
给你解释不清楚,等你遇到这个故障你就明白了

网友:
并不能解决 显卡感叹号 ,已验证不行,我这合成了一个BIOS 显卡驱动是OK 的,但是UUID  为空 DMI信息不会弄,导致报错0188 0189 0175报错,正在研究改DMI

网友(2017-08-19):
正好需要。下载看看,能不能用,我的掉电,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2018-10-09):
我的开机不亮,清了下BIOS,机器反复掉电重起..好像没有好用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