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怎么修改网络优先级?Win10修改有线WiFi网络的方法

楼主(2016-09-26):
Win10如何修改网络优先级?Win10修改有线WiFi网络的方法

  win10使用中,很多使用双网卡的用户会遇到一种情况,比如笔记本电脑在插上网线后还是选择亮机WiFi,要手动关闭无线连接才能转换到有线连接。那么如何修改网络优先级呢?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Win10网络优先级的修改教程,一起来看看吧。

Win10如何修改网络优先级 图1

  一、调整网络高级设置

  Windows默认有能够调节网络优先级的位置,Win7/Win8.1/Win10理论上都有这个功能,就在网络和共享中心,具体步骤如下:

  1、右键点击任务栏网络图标,进入“网络和共享中心”,在打开的“网络和共享中心”界面点击左边“更改适配器设置”。

Win10如何修改网络优先级 图2

  2、按键盘Alt键调出菜单栏,然后点击“高级”→“高级设置”。

Win10如何修改网络优先级 图3

  3、在高级设置界面,在“适配器和绑定”标签页下可以对可用连接进行位置调整(点击某个连接后,按右边的上下箭头调整即可。)

Win10如何修改网络优先级 图4

  二、修改“接口跃点数”

  有的用户自己的电脑没有“适配器和绑定”标签页(如下图),或者有些用户在Windows10中上述设置无法保存,此时该如何调整网络优先级呢?我们可以通过修改“接口跃点数”来进行设置。

Win10如何修改网络优先级 图5

  对于“接口跃点数”这个名词可能某些用户会感到陌生,所谓“跃点”,即路由。一个路由为一个跃点。数据传输过程中需要经过多个网络,每个被经过的网络设备点(有能力路由的)叫做一个跃点,地址就是它的IP。跃点数是经过了多少个跃点的累加器,为了防止无用的数据包在网上流散。 为路由指定所需跃点数的整数值(范围是 1 ~ 9999),它用来在路由表里的多个路由中选择与转发包中的目标地址最为匹配的路由,所选的路由具有最少的跃点数。跃点数能够反映跃点的数量、路径的速度、路径可靠性、路径吞吐量以及管理属性。

Win10如何修改网络优先级 图6

  怎么通过修改这个数值来设置优先级。简单来说,如果电脑中存在多个连接,哪个连接的跃点数小,哪个优先级就高。按照基本法则,也就是实际情况来设置,一般设置方法如下:

  1、进入网络和共享中心→更改适配器设置,在要修改的连接上点右键,选择“属性”。

Win10如何修改网络优先级 图7

  2、双击“Internet协议版本4(TCP/IPv4)”(如果是IPv6就选择下面的“Internet协议版本6”,设置方法都一样)。

Win10如何修改网络优先级 图8

  3、点击右下角的“高级”,然后取消勾选“IP设置”标签页下面的“自动跃点”。

Win10如何修改网络优先级 图9

  4、如果这是高优先级连接,就把“接口跃点数”改为10,如果是低优先级连接,就改为20。

Win10如何修改网络优先级 图10

  这样改首先是因为已经有很多用户试用成功,特别是第一种方法无效的用户。至于说为什么改为10(一般用于有线网)和20(一般用于无线网),可以参考以下标准:

Win10如何修改网络优先级 图11

  不过还是提醒各位用户,接口跃点数最好还是使用默认的“自动跃点”比较稳妥,而且经过测试,在Win10中,使用双网卡的设备很多都把有线网的优先级安排的更高。如果你的设备的确没有按照你的要求设置网络优先级,可以通过上述方法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