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花屏重启很多例了

楼主(2016-09-26):
今天遇到第三个了
怀疑cpu 但是束手无策
我百度了一下 居然网上大量的这个故障的。。。
http://bbs.feng.com/read-htm-tid-9910214.html
还有我每次都留心了 花屏重启的都是三星cpu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真的是三星cpu的问题

===============
刚才准备拆机 居然发现还关不了机 关机后刚黑屏马上就亮起

网友:
百度 6s 花屏重启 大片大片的 满屏都是

网友A:
硬盘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A:
先刷机   故障依旧换硬盘试试

网友:
修好了没呢

网友B:
明天修试试 我居然发现还关不了机。。。关机就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也可能有问题

我居然发现还关不了机。。。关机就开机 还是要换硬盘试试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机   故障依旧换硬盘试试

我居然发现还关不了机。。。关机就开机 这个也是硬盘关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天修试试 我居然发现还关不了机。。。关机就开机

问题还不少啊

网友B:
这会不会是同一个问题。。。我想起之前给客户换硬盘扩容了以后全都不能关机充电

网友:
hcrt大大发过很多此种案例了  多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会不会是同一个问题。。。我想起之前给客户换硬盘扩容了以后全都不能关机充电

好像只有国行的手机才可以关机充电。。。。

网友:
CPU手工好的可以搞一下,CPU很难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像只有国行的手机才可以关机充电。。。。

充电后再关机 换过硬盘的关不了 关完就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后再关机 换过硬盘的关不了 关完就重启

是不断重启还是怎样呢?反正你看下装上去的硬盘底层。是不是用了国行的。。。如果是。。这现象正常的。。。

网友:
CPU 问题风险好大

网友:
多是。触摸芯片 不行了。。需要换两个  一个是白触摸芯片  二个是黑触摸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