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2不加点和加电1.4A左右不亮机

楼主(2016-09-26):
       cq42算是老本了!本人小白一枚!前辈不喜勿喷啊!
       本拿来时插可调电源有待机不加点,拆机测开机键有跳变,EC没发出S5-ON,换EC,SB后还是没有!研究好久才知道是电源问题,不是原装电源无触发,惠普是大口带针的,针有检测作用!白忙活!!换电源触发电流1.4左右不亮,拔内存试还是如此,开始无休止换内存!!!!刷BIOS也不行!最后换了个BIOS芯片刷上去亮了!南桥BIOS,4M的!

CQ42 I3 350板载独显 南桥bios.rar

网友:
换BIOS芯片刷了才有用,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A:
。。。。大师怎么判断BIOS芯片坏的?我们一般都是刷不进去换一个BIOS,你这个能刷进去怎么判断的BIOS芯片坏

网友B:
惠普转接头多备几个

网友:
带检测的不能用普通的电源头,不知道肯定走不少弯路

网友C:
看这 个是没有没有识别适配器啊,搞的戴尔的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 个是没有没有识别适配器啊,搞的戴尔的头吧

对啊!可调电源 没想那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怎么判断BIOS芯片坏的?我们一般都是刷不进去换一个BIOS,你这个能刷进去怎么判断的BIOS芯片坏

我也是小白!!!只是怀疑,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惠普转接头多备几个

这个必须要!算积累经验了

网友D:
HM55以后的机器,优先考虑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HM55以后的机器,优先考虑BIOS

【迅维】出来的大神

网友:
这问题 我一般都不会考虑 BIOS     要先干显卡   学习了

网友:
确实是小白犯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