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t-m le卡d0的问题

楼主(2016-09-26):
内存  cpu供电正常  cpu有温度  取电池  插跳线放电还是不跑码  最后通电  测32.768晶振  两脚电压  表笔刚点到一脚就开始跑码  但是无压差   反复开了几次都能点亮

网友A:
D0的话就是看下RTC或者晶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0的话就是看下RTC或者晶振

现在的问题是每次断电  再开机  都必须点一下晶振  不然开不了  不换南桥的情况下  有什么解决办法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是每次断电  再开机  都必须点一下晶振  不然开不了  不换南桥的情况下  有什么解决办法不

查RTC,换晶振和谐振电容。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桥挂了,不换桥就换板了。

网友C:
撸主解决了吗?我有一块和你一模一样 主板型号都是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撸主解决了吗?我有一块和你一模一样 主板型号都是这块

没有解决  不修了  桥挂了  今天想用那个主板检测一下硬盘  接上就卡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