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312的问题请教路过的高手!

楼主(2016-09-26):
  遇到一片主板无CPU供电,其他电压正常,测第10脚VCC为5V,VID0~4为0V,BOOT1~3为11.6V,PVCC为0V,PG,EN都为0V。6312的工作条件不满足,但是这个6312的工作条件,该如何一步步的检测呢?VCC供电正常,那么接下来应该去查哪里呢?还望路过的高手不吝赐教,感谢之至!

网友:
有路过的高手吗?

网友A:
PVCC不正常的话肯定先看条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VCC不正常的话肯定先看条件啊

能点拨一下吗?先看什么条件,有没有一个顺序的,比如先看VCC,在看什么,然后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点拨一下吗?先看什么条件,有没有一个顺序的,比如先看VCC,在看什么,然后什么....谢谢

供电开启,这些是必须要看得